油缸下降背压大,电机过载问题

楼主(2013-04-07):
    现向各位请教如下问题,电机380V  1.5KW     额定电流 3.7A    转速1365r/min.    泵为叶片泵25L/MIN.   将液压站工作压力调至2MPA油缸下降时电机电流为5.5A过载。后来将泵改为16L/min不过载,但油缸下降的速度很慢  1.7米行程下降需要四分钟。怎么能使液压站电机不过载又能使油缸每分钟下降1。2米。

网友:
搞不明白,油缸下降与电机(泵)过载啥关系。

网友:
难道油缸下降不是靠自重么?

网友:
估计是负载压力超过2mpa,换电机吧,2.2kw的,试试

网友:
缸径多大?活塞杆多大?油口又是多大?这些如果比例不对,也会造成背压的

网友:
虽然不是搞液压的,不过大概知道原因了。
首先,跟你确认一件事。16L/min的泵工作时,电机的工作电流是不是在3.5A左右,也就是基本满负荷工作。如果不是,那么请忽略下面的推论。
推论:跟据已知条件,25L/min泵工作时,电流5.5超载,额定电流3.7,额定电压380。则可知超载后功率为2.09KW。
计算如果工作压力为2MP时,25泵的功率为2*25/60*1000/1000=0.83KW。由此可判断,楼主提供的2MPa不是指泵口压力,而是管道压力。跟据超载功率反推(这里其实不很准确,超载后的电机曲线比较复杂),2.09/(25/60)=5.016。即,超载时,泵口压力5.016MPa。
故此判断,管道直径为泵口直径的5.016/2=2.508倍。以此校核16泵。5.016*16/60=1.34KW<(380*3.7/1000)=1.406KW .基本满负荷。
反算需要流量。16泵4分钟,可得16*4=64L。则64L/1.7m*4min,若改为1.7m*1min,则需求流量为16*4=64L泵。
推算需求功率。由实际工况推理得到如下数据:管压2MPa;泵量:16L/min。即2MPa的管道通流能力为16L/min,推测管径20.6mm。因需求64L/min的通流能力,故此,管道压力为8MPa,泵口压力为20.1Mpa,需求电机功率:20.1*64/60=21.4KW。
以上。如需要降低管道压力降低电机功率,则需调整管径和泵口直径。但因为泵口直径多为固定。固此,因跟据实际情况校核计算需求功率。
以上。
判断楼主的问题出在实际需求功率远高于电机承载,加之管道通流能力,导致换大泵过载。
纯推测。请楼主自己校核。

补充内容 (2013-4-8 08:26):
发现有一个地方可能算多了,需求速度是1.2m*1min。因此管压应为5.647MPa,泵口压力,11.294MPa,电机功率8.5KW。

网友(点评):
细看了下计算过程,当看到21.4时候着实吓一跳,还好后面有补充

网友(点评):
细看了下计算过程,当看到21.4时候着实吓一跳,还好后面有补充

网友(点评):
实在抱歉,把楼主要求的1.2m记成1.7m了。

网友:
楼上说的好

网友(2013-08-01):
在无杆腔加一个液控单向阀或者充液阀

网友:
如果1.5KW 电机 25L/MIN系统流量,泵出口压力可以达到3MPa。你的2MPa应该不是泵出口压力。
你泵出口用溢流阀把压力调到2MPa,电机是不会过载的。顶多是油缸不动而已。
你这应该是油缸下降阻力过大,你把系统压力也调大造成电机过载。

网友:
同8楼一样 我也支持用充液阀~ 着东西前不久才知道 前辈门太聪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