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新手车外圆倒角C0.5倒不找 刀尖0.8怎么把刀尖补偿?

楼主(2013-04-07):
大侠请帮忙

网友:
你直接倒1*45度倒角就行了!

网友A:
会刀尖圆弧半径补偿不?不会的话按0.8+0.5=1.3的圆弧手工编程吧。

网友(点评):
搞错了,以为你是倒圆角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刀尖圆弧半径补偿不?不会的话按0.8+0.5=1.3的圆弧手工编程吧。

怎么输入??????????还是到0.5的圆弧  0.8的刀尖    直接输 1.3  ??????????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输入??????????还是到0.5的圆弧  0.8的刀尖    直接输 1.3  ??????????

正常编程,0.8刀尖可以倒C0.5,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输入??????????还是到0.5的圆弧  0.8的刀尖    直接输 1.3  ??????????

比如你要倒角0.5.
      0.8刀尖在20的外圆上低倒角,
      X18.2Z0.0
     X20.W-0.9
       差不多。刀尖半径的一半+0.5

网友(点评):
同意该楼的 。

网友A:
抱歉,我三楼回复误人子弟了。是我看看错了。

C倒角的话,误差约为刀尖圆弧半径的0.586(半径值)。
比如,倒角D30的外圆倒角C1的话,不考虑刀尖R就是:
G0X26.Z1.
G1X32.Z-2.F0.15

用刀尖R0.4的刀片加工时程序为:
G0X25.531 Z1.
G1X32.Z-2.234F0.15

其中Δx=0.4*0.586*2=0.469
      Δz=0.4*0.586=0.234

至于0.586怎么来的,中学数学好的可以自己推算下,其实0.586=1-TAN22.5°。(此处TAN错打成TAG,谢谢版友指正错误。)

PS:十几年前在厂里时有大把的时间钻研小日本的程序,记得打印了尺把厚的程序(小日本带来的)回家研究,就是研究明明是整数的尺寸,为什么程序里是小数,而且小数点后总是眼熟的那几个数字。那时候还没用上G41G42,都是手工编程在程序里算入刀尖R的补偿值。对刀仔细点的话,要什么倒角就是什么倒角,不用在刀补里补偿。

网友(点评):
大侠研究的很深奥

网友(点评):
至于0.586怎么来的,中学数学好的可以自己推算下,其实0.586=1-TAG22.5°。哪有TAG,是TAN,tanti。

网友(点评):
你的眼神比你的心态好,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抱歉,我三楼回复误人子弟了。是我看看错了。

C倒角的话,误差约为刀尖圆弧半径的0.586(半径值)。

请问大侠 在刀补里输 刀尖怎么输?    比如刀尖0.8  前刀架   R?  T?

网友(点评):
R0.8 T就得看你怎么车了 正片刀T3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问大侠 在刀补里输 刀尖怎么输?    比如刀尖0.8  前刀架   R?  T?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如你要倒角0.5.
      0.8刀尖在20的外圆上低倒角,
      X18.2Z0.0

同意该楼的,如果刀架在后面就是这样。对于这样的床子半径补偿就是扯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