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室平面图的画法探讨与疑问,求高手

楼主(2013-04-07):
小弟不才不玩自动化设备,改玩工业用泵了,老板给了套250AYS150x2的图纸,让咱去研究,可是头大啊,主要是进出流道的水利图,和叶片的绘制没有头绪,看了关醒凡老师的手册,还是没有思路,请前辈指点指点啊。

今天主要请教下涡室的CAD绘制,关老师的画法是每隔45画一个画一个断面,然后用圆弧光滑连接,何谓光滑连接呢?即后一段圆弧的圆心应当在前一段圆弧的终点半径延长线上,我的理解就是两段圆弧相切,切点和两圆心就在一条直线上了。可是我办不到精确的绘制(就是看蓝图描图),已知条件给了半径,还有每隔45度一个断面的高度,我的问题出在切点不是正好在45度断面上,切点的位置无法确定,半径,高度,相切也无法同时保证,这个问题已经纠结我一周了,做梦都在画,求高手指条明路。

例如下面这个图,是我在论坛下的,但是很显然,相邻的圆弧不是相切的,我认为是不标准的。

问题1,切点如何确定

问题2,半径,断面高度,相邻圆弧相切如何同时保证。

要的是精确绘图,大概的话就免了吧。

叙述的有点乱,见谅。

网友:
建议你用sw建一个出口流道近似模型,然后用flowwroks模拟分析,跟据分析情况修正出口形状至合理。然后跟据最后结果确定出口流道尺寸。你们老板能拿到的图,不一定能有多少技术在里面了,还是自己开发开发吧。

网友A:
曲线的方程知道吗?用excel算出点来,点样条曲线,将算出来的点一下子复制到命令窗口,回车,OK
你是搞开发的,不需要准确图形吧?楼上说的有道理,图怎么画都无所谓,大体能表达出来就行了,描述要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曲线的方程知道吗?用excel算出点来,点样条曲线,将算出来的点一下子复制到命令窗口,回车,OK
你是搞开发 ...

大侠说的是这个曲线吧,样条曲线没有直接输入坐标的窗口啊。

网友(点评):
草图中的样条曲线

网友(点评):
草图样条曲线用方程式驱动可以达到效果但是没有直接把坐标从excel复制的,曲线里面是有的,我用的是sw2010,2010以上版本有这个功能吗?

网友(点评):
直接工具里没有,但是可以考虑做个插件

网友:
这个,在下面的工具栏里输入坐标。AutoCAD

网友(点评):
哦,还以为说的是SolidWorks呢,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曲线的方程知道吗?用excel算出点来,点样条曲线,将算出来的点一下子复制到命令窗口,回车,OK
你是搞开发 ...

呵呵,谢谢大侠,我画图总是太较真,所以就想完美还原图纸,重现画图者的思路。

网友(点评):
恩,设计时细节很重要,很多时候问题都出在不认为出问题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