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6150油泵抽空,请教

楼主(2013-04-07):
初次安装,泵内加入油,然后正常供油,全天供油正常。第二天必须再次手工泵内加油,油泵才正常供油,附则又不出油,加注油后一天工作正常,隔天又是歇一夜就不供油。
求教。

新油泵,新换的冷却油

网友:
回油管插入过低,插入到油箱底部,造成回油有压力,油不能完全回到油箱,油在齿轮箱内。只要把回油管抬高至油箱顶部即可。

网友:
要准备接多余的油哦,回油管会排出在齿轮箱内的油的。

网友:
除了楼上的这些问题,还有可能就是你的吸油管路进气了,也就是密封不好,按你说的情况多数是吸油管路进气了

楼主:
油管插入过低???明天试试。
【吸油管路进气】应该不会,已经全部密封处理过了

楼主:
不对呀,回油正常呀,有油油泵却吸不出油来

楼主:
问题照旧

楼主:
求教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