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高手请进,请教个问题,急

楼主(2013-04-08):
数控车床加工45钢,适合加工单件,长度公差如何控制在两丝内呢?我一直无法控制好,比如下列图形

1)总长我一直控制不好,先车端面,再掉头加工车端面,就会出现用卡尺卡这边合格,另外一边不合格,

2)深度公差,用内孔刀对刀,有时稍微对端面进去一点点,加工出来就大了几丝

    请问师傅,有什么诀窍,可以快速达到公差范围内呢?我这要考证,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说出你的方案,不胜感激

网友A:
总长我一直控制不好,先车端面,再掉头加工车端面,就会出现用卡尺卡这边合格,另外一边不合格,
  这是因为你工件夹的时候没有找正,出现了端面偏差。
   深度公差,用内孔刀对刀,有时稍微对端面进去一点点,加工出来就大了几丝。
  你想快速的加工的话,端面你用你对的内孔刀车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长我一直控制不好,先车端面,再掉头加工车端面,就会出现用卡尺卡这边合格,另外一边不合格,
  这是因 ...

1)控制总长我有用百分表校正,在两丝内,但是装夹时又跑动,超差两丝了,因为五个工件都要在两丝内,高手能在1分钟内迅速校正好吗,有什么诀窍?
2)控制深度公差肯定用内孔刀,但是对刀对端面稍微对不好,就又超差了。先粗加工再来控制公差,表面又不光滑了
   请原谅我是菜鸟,刚入门,请热心的网友帮忙解答吗

网友(点评):
夹头镗一刀包括平面,然后车。

网友A:
引用 楼主:
1)控制总长我有用百分表校正,在两丝内,但是装夹时又跑动,超差两丝了,因为五个工件都要在两丝内,高手 ...

1)控制总长我有用百分表校正,在两丝内,但是装夹时又跑动,超差两丝了,因为五个工件都要在两丝内,高手能在1分钟内迅速校正好吗,有什么诀窍?
       你要是要批量的话,最好做个软爪来保证快速装夹和尺寸。、
2)控制深度公差肯定用内孔刀,但是对刀对端面稍微对不好,就又超差了。先粗加工再来控制公差,表面又不光滑了
   请原谅我是菜鸟,刚入门,请热心的网友帮忙解答吗
      内孔刀你对好刀之后,编写程序时端面留个0.05mm,用内孔刀做端面和镗6mm那个台阶,这样的话就是1刀过。基本上就不会产生超差了。

网友:
看来,数控车床还真需要技术啊!

网友:
可能是夹头的基准面不平造成的

网友:
静候高手

网友B:
个人觉得加工顺序更改下是否会好些,端面先粗车,车完内孔后再精车端面,用一次车削控制两个公差,减少拆装造成的误差!
希望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控制总长我有用百分表校正,在两丝内,但是装夹时又跑动,超差两丝了,因为五个工件都要在两丝内,高手 ...

谢谢热心网友的回复,明天试看下。不过离端面0.05mm是怎么来的,有规律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加工顺序更改下是否会好些,端面先粗车,车完内孔后再精车端面,用一次车削控制两个公差,减少拆装 ...

谢谢高手的回复,不过我考虑一个问题:如果车内孔再精车端面,可以保证控制两个公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高手的回复,不过我考虑一个问题:如果车内孔再精车端面,可以保证控制两个公差吗

左端面用内孔刀保证左端面刀内孔台阶的公差,车右端面平总长的时候肯定用精车刀了。

网友:
夹具靠的底面要倒角  可以让端面贴合好点  误差小点

网友:
把爪子按你工件大小车一刀,装夹产品的时候注意手感,装好点,两丝是完全没问题的。前题是你的卡盘最好是质量过关的,精度比较好的,没什么间隙。

网友:
先做那个6MM的尺寸和外圆 ,长度留余量 !~~~~~~   做好后 车副软爪   夹好平42MM的长度和内空!~~~~~~~   、、
一次只用保证一个尺寸  ....  简单搞定

网友:
夹住,先做那个6MM的尺寸和外圆 ,做好后 车卡爪   车的卡爪弧度跟你工件大小刚合适,大一点也不要紧,不夹伤就行
夹好平42MM的长度和内孔!~~~~~~~   、、
卡爪车的好,1-2丝跳动,0-1丝平行度随便控制

楼主:
谢谢楼上热心的网友,学习很多东西了

网友:
你的定位有问题吧,就算是经济型的数控车加工总长,保证0.02的公差完全无压力...前提是机床精度没有被破坏

网友:
太简单了,做一件切一件,切下后翻面车有锥度的台阶孔。不车断面就是了啊,如果断面光洁度高的话,切刀多走一刀就是了啊

网友:
1:粗车端面  车外圆   镗内孔  车6mm处   精车端面(注意与6MM处用同一把刀)   切断(长度留量在1mm以内)
2:调头 粗车端面  车内孔台阶  精车端面

网友:
你第一次加工孔以加工  这时应以基准孔为基准做夹具  第一次前端面和孔已加工  可用重付定位的方法做夹局啊

网友:
加我qq 737366463

网友:
爪子没镗好,基本功不过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