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简易表示在装配图中螺栓+弹垫+平垫之类的

楼主(2013-04-08):
如何简易表示在装配图中螺栓+弹垫+平垫之类的,每次出图这些地方都要花我好多时间,请高手赐教

网友A:
十字点划线代替,标注的时候一拖三或者一拖四注明有什么即可。
具体参考机械设计手册中,机械制图篇,图样画法一节中的,图样画法的简化表示一节。

网友:
升级下CAD好了,2011以后的版本都自带了活动块了,话螺母弹垫比较方便的

网友:
用英科宇的《机械工程师cad》,里面自带有很多图库

网友:
看你用什么软件,很多软件有装配螺钉功能的

网友:
画一个位置中心线,然后拉引线用文字表示或在标题栏里注明。

网友:
用英科宇工程师,或者用中心线简化紧固件,标注不要漏掉就行了

网友:
无必要从来没有画出来的。连标注都无标。就是画一个通孔,一个螺孔就完事了。特殊行业和用途就另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字点划线代替,标注的时候一拖三或者一拖四注明有什么即可。
具体参考机械设计手册中,机械制图篇,图样 ...

谢谢兄弟,帮我省了很多出图时间

网友:
去下载个标准件图库。

网友(2013-08-30):
遇到类似问题了,头疼,每次画都要好长时间!!!!

网友(2014-01-02):
中心标注 GB/T9074.1-2002 组合件也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