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哪种方法能把不锈钢螺柱焊接到铝板上面?

楼主(2013-04-08):
如题~
         有张图纸是这样写的我搞不明白怎么能焊接到一起?

网友:
纯搬运,from soso
用M51MAGNA 51 焊料万能51是一种为维修设计的合金,可焊接所有白色金属,包括锌压铸件、铝、铅、铜铅合金和锡锑铅合金,还能将上述任何一种金属与铜、黄铜、钢、不锈钢或青铜等其它金属焊合。可在179℃的超低温下使用,几乎不需要预热。抗拉强度可达13公斤/平方毫米。 通用性: 万能51具有焊接所有白色金属的显著能力,白色金属包括锌(几乎不能焊接)、铜铅合金、锡铅合金、铝和铅等。万能51还可将上述任何一种金属与铜、黄铜、钢、不锈钢或青铜等其他任何金属焊合。 参考资料: www.tjyyhj.com

网友:
没见到图纸不敢确认,但我估计图纸上只是将铝板与螺柱画到一起的,(你确定有焊接符号焊接参数吗?如果没有……),那就可以采用铆接连接在一起,不过要确认扭力是否有要求,铆接完后还得进行扭力测试确认。

网友:
楼主是什么东西呢,是不是铝质散热器啊.国内有个外资做这种很有名.就是用304接头与铝合金直接焊接.可是国内小厂没见过.但以前论坛有个朋友有量的话,他可做到.

网友:
楼主 确认一下  应该压铆了 不可能焊接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