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零件装配体编号~~

楼主(2013-04-08):
  想和各位前辈探讨下零件和装配体的编号~比图我们公司的编号:零件图xxx-01-01(xxx为公司代号,第一个01为装配体部分,第二个01为零件序号)装配体xxx-01-00(xxx为公司代号,第一个01为装配体部分,00仅仅代表装配体),这种编法只能反映第一次装配体,未能反映里层装配体,所以总体的设备就一个总装配体xxx-00,然后分n部分,在每部分内没有细分装配体编号和零件编号~~
    想问下各位大侠有没有好的编号方法借鉴~~~~~~

网友:
可以加入英文字母啊

网友A:
我见过的大部分也是如此。
不过,我在三维模型建模中,习惯于另一种办法。
总装比如定义为XX-00
则A子装定义为XX-A-00,其附属建及子装以此类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见过的大部分也是如此。
不过,我在三维模型建模中,习惯于另一种办法。
总装比如定义为XX-00

那子子装配体的零件怎么编号呢,还是编三段还是按子装配的段数来编~~~

网友(点评):
如需重点提醒的部件,建议三段。如果不是,依次来排即可。一般我难用到4段,3段偶尔遇见。

网友:
度差不多

网友:
要看装配体内的零件多少了

网友:
00

我们单位的 XXX-00,总图
XXX-01第一个零件
XXX-02-00第二个零件为子装配体
XXX-02-01子装配体的第一个零件
XXX-02-02
。。。。
XXX-03
XXX-04
XXX-05-00
XXX-05-01
XXX-05-02
XXX-05-03-00
XXX-05-03-01
XXX-05-03-02-00
XXX-05-03-02-01

网友:
这个有标准的  我纺织机械按 xxx-2000(幅宽)-0000 总图  然后按部件 -0100结合件0000-01 零件 -0001 这样。

网友:
先分好大的部分,为一个层次的编号。往下是下一级的编号,再往下是下下一级。七楼的方式就是这样的,很好哇!!

网友:
总图 000001 总图下含多个部(组)别 比如10 20 30… 每组部件都有部装装配图 例如100001 该部的零件均以10开头编号如100101

网友(点评):
前面要加设备型号XXXX 例如 XXXX-100001是该设备总图 XXXXXX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