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晓得钓鱼线是怎么做的?

楼主(2013-04-08):
如题,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

网友:
通过罐子边的孔挤压出去了。大概原理是这样吧

网友:
线类的工艺通常是:
1、通过一个带孔的筒子,筛出成批的线。
2、线通过水进行冷却,另一端有一个滚筒,绕线加拉细。
3、尼龙丝送到纺织厂
4、由编织机,编出绳子。

网友:
真不知道

网友:
钓鱼的线都是塑料的,塑料融化,通过小孔,然后冷却就可以了

网友:
是挤出成型的方法生产出来的。

网友:
涤纶丝吧?即聚酯纤维吧

网友:
强度如何保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