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类零件求救,似乎有点难度

楼主(2013-04-08):
本厂最近新加工的一种工件
用料  35CrMo   硬度35-40   外螺纹
 用普通数控车
第一阶段试制加工步骤:   外圆粗车精车同用一把刀,切槽刀一把, 用G71外圆循环指令 车车每刀1.5精车0.8.
                                           发现刀片损坏严重,平均车5-6件就崩刀,槽刀加工精度不够。
                  改进:外圆粗车一把,精车一把,G71循环。  崩刀情况好了一些
                  再改: 外圆粗车一把,精车用两把,2mm槽刀一把。

  现在的情况是,外圆和槽的精度很不稳定,经常出现起伏,就是每一只的光洁度度都不一样的,刀片更换还是很频繁
  已经换过不同牌子的刀片,检测过切削液,情况还是一样

这个工件的批量加工的,一次都2000件以上, 这样干下去真的不行。  请问各位前辈大哥怎么解决好呢,请慷慨指出问题所在,给个解决建议我,或者一起商量下。   有什么描述的不明白的我再补充。

网友:
定做刀吧

网友(点评):
看到楼主第5张图片 一下亮瞎了我的眼, 下次屏幕光线要调暗点

网友A:
你这是热处理后加工啊,这不是要人命嘛。

网友:
是不是装夹的原因?装夹不稳。

网友(点评):
我之前也怀疑过的,之前用软爪还撞了几次刀呢~,现在已经用硬爪夹紧了

网友(点评):
用带螺纹的软爪

网友:
这个活车螺纹伤到,而且还有硬度,装夹也不会很紧,建议热处理前粗车,再精车。

网友(点评):
原料是成型螺纹钉。是客户提供的

网友:
好吧哥不知道哪个是基准a,估计就是屁股上的图纸上没看见的部分,那么请告诉我,那跳动和同轴一丝你们是怎么装夹保证的。粗糙度1.6估计也是瞎扯淡,除去这些倒是给你条明路:
1、退火
2、粗车留0.3余量
3、热处理
4、精车到位。

网友(点评):
说的非常正确,跳动0.01 同轴度0.01很难保证,不知道你的基准在哪里,加工方面来说粗糙度Ra1.6线速度控制在280以上是应该能达到的.

网友(点评):
粗糙度1.6是比较容易达到的,但看图片的样品最多3.2,所以估计画图的又是高要求,瞎扯淡。

网友(点评):
嗯,真心感谢您给这么全面的建议!我会试试这种方法,谢谢!

网友:
这样的配件,看起来就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热处理后加工啊,这不是要人命嘛。

就是啊!好难搞,刀具都受不了了,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啊

网友:
奇怪了。哥这边,热处理后45度的钢件,我用6010金属陶瓷刀可以干一个班的么?加工碳钢生材那更是可以用个三五天。楼主用的是啥刀?

网友(点评):
6010是哪家的金属陶瓷刀片材质啊?就LZ这么小的活那么普通的设备,转速打死了线速度也很低的,金属陶瓷纯粹找死了,有多少崩多少。

网友(点评):
能干三五天,刀具商哭了

网友:
这个活是工艺的问题,调质到40度左右还要车掉这么多,不费刀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