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零件最终表面,非配合表面,有机加振纹对使用有影响吗?

楼主(2013-04-08):
请教:零件最终表面,非配合表面,有机加振纹对使用有影响吗?

网友:
不配合,应该没什么影响
有机加工振纹很正常

网友:
加工震纹是零件表面质量较差,零件表面存在微裂纹,和残余应力。如果零件受变应力,微裂纹就极易扩展,零件就极易疲劳断裂。如果不受变应力,且不是配合表面,主要影响零件外观了!

网友:
非配合表面,有机加振纹对使用无影响,但对外观要求严格的品控来讲,或许要返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