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2焊接焊渣怎样避免或减少焊渣

楼主(2013-04-08):
我是做钣金的请教各位在焊接时怎样才能大幅度减少焊接时飞溅的焊渣(飞溅的焊渣容易熔接在产品上,导致清理的时间比较长而且还容易发生清理不干净的现象)

网友:
钣金不是用C型或者X钳的吗?

网友:
我也知道这个问题答案,其实个人觉得与二保焊的电流,送丝速度还有就是co2的气体压力,工人的手法有关,我去过车间,一般夏天工人在无风的时候喜欢搬到外面去焊接,散热,但是起风的时候立马收拾焊机,放在屋子里焊接

网友:
焊接电源关系比较大
加我QQ:673594267

网友:
co2焊接,飞溅主要是电流电压的匹配,焊丝伸出长短,焊接的角度。另外就是设备

网友A:
加氩气用混合气,焊接飞溅会少,但成本会增加一些。

网友(2013-06-06):
CO2焊接无法避免飞溅,只能尽量减少,与电流电压,焊丝伸长量,还有板件表面清洁度有关.

网友:
同意楼上。在产品上弄点防溅剂就容易清理飞溅了

网友:
飞溅嘛   防溅剂就OK      另外不能用纯氩气或者纯2氧化碳  要用混合气体 飞溅少很多   直接方法防溅剂

网友:
焊接前,用喷壶往焊接部位喷点水,就不会黏住了

网友:
有同感,焊渣多少的问题,都会有的,多和少的问题

网友:
有没有用过焊接防飞溅剂啊?可以试试,效果非常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氩气用混合气,焊接飞溅会少,但成本会增加一些。

如果只算气的成本肯定会高,如果你算上打磨的成本和焊丝飞溅的浪费呢?
而且混合气的成型美观,气孔少,可大大提高焊接质量。
建议你做一个经济评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氩气用混合气,焊接飞溅会少,但成本会增加一些。
如果只算气的成本肯定会高,如果你算上打磨的成本和焊丝飞溅的浪费呢?
而且混合气的成型美观,气孔少,可大大提高焊接质量。
建议你做一个经济评估。

10#的朋友成本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