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solidworks标注,support一下。

楼主(2013-04-08):
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shikp\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362623910\QQ\WinTemp\RichOle\O4XA5YMID0WKV%PWT]Y%K{E.jpg如何把它搞为M38
公差都要为正的下偏差是+0.002

如何把它搞为M38

如何把它搞为M38

如何把下偏差改+0.002

如何把下偏差改+0.002

楼主:
第二个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A:
solidworks在标注的时候可以改的 好像左边的设计树里有改的地方 你自己找找看

网友:
把第一个尖括号删掉(既<MOD-DIAM>),在前面再加一个M
我是这么干的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达到。
P。S:你这个螺纹尺寸是后标的吧,或者没有用系统的螺纹装饰线,要不然它自动生成的标注会有M38
如果你是直接标注在外圆上,有时会有第一个尖括号删不掉的情况,我一般是选择标两个尖点的位置(成了线性尺寸,不会默认加上一个<MOD-DIAM>),即使有<MOD-DIAM>也是可以删掉的,你可以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lidworks在标注的时候可以改的 好像左边的设计树里有改的地方 你自己找找看

这是最大限度,我只在没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第一个尖括号删掉(既),在前面再加一个M
我是这么干的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达到。
P。S:你这个 ...

你看看,我已经这么改过

网友(点评):
你看一下我四楼的回复,又编辑了一下,增加了内容

网友(点评):
针对你的零件,尖点位置就是外圆倒角那两个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看看,我已经这么改过

THANKS VERY MUCH...
HAD SOLVED IT...
去两个点,而不要选边。

网友:
点尺寸-左边设计树-点选覆盖文字    OK  随便写啦

网友(点评):
谢谢,已解决。 问题的重点不能选边,选边是无法改。

网友(2013-11-22):
在标注时,直接将标示尺寸文字删除(软件此时会提示,点击是就可以)然后写入你想要写入M38即可,或者直接用文字注释也可以。

网友(2020-02-12):
我也试试,一会回复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