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轴承是什么型号?哪里有生产?

楼主(2013-04-08):
设备上用的一款平推轴承由于钢珠爆裂而报废,需要购买,但NSK,NACHI,NMB手册均没有找到对应型号,求解答。
具体尺寸如下,外径12,内径6,设备上该轴承转速一般在5000转左右,轴承厂家不详,只知道为日本进口。

网友A:
轴承上应当有型号的
在日本设备上,精密轴承比较常用NTN的,你查查看
另外,有些时候,有些特殊型号,虽然是NTN生产的,但不对客户供货,只能通过机床厂购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上应当有型号的
在日本设备上,精密轴承比较常用NTN的,你查查看
另外,有些时候,有些特殊型号,虽然是NT ...

代理商回电机床厂SHIMAMOTO精密已经倒闭,所有备件均无法供应,也不再提供有偿维修服务。在原始的产品说明书上该轴承只是很含糊的写了平面玉轴受就没了。所以现在要买就困难了。另外改用其他公司的类似部品就牵涉的多了,代价也大,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动这个。

网友(点评):
不明白,都知道买不到了还是要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