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软件中的功能框突然不显示汉字

楼主(2013-04-08):
CAD软件中的功能框突然不显示汉字(见比较图),请帮忙!

网友:
软件出问题了吧?汉化程序有问题?试着重装一下吧

网友:
按下上图中1图层边上的小三角查找一下,看看是不是不在当前层上!!!

网友:
重装吧。目测版本很老的样子。

网友:
没办法,只有从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