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数928tea子程序,请教

楼主(2013-04-08):
求各位指教,如标题。我是菜鸟,我用了子程序,可是当加工完第一个工件之后(有切断)。当加工第二个工件时,z方向不进,和第一个工件的坐标一样。各位帮帮我。给个程序(外圆,倒角,切断)。

网友:
你的子程序用的是绝对值还是增量值,如果Z方向是绝对值的话那是不会进刀的

网友:
没看到啊

网友:
     用G50对刀吧,不管是绝对还是相对,保管不会错。例如车外圆10,长3,倒角0.5
O0000;(主程序)
G99;
TO1O;(外圆刀)
G50X12.Z0.;
M98P2L5;(循环5次)
G00W20.5;
M30;

O0002;(子程序)
G99;
G50S2500;
G96S30M3T0101;
G50X12.Z0.M8;
G00X12.Z1.;
G94X-0.2Z0.F0.1;
G00X9.;
G01Z0.F0.1;
X10.W-0.5;
Z-4.1;
G00X100.Z70.M09;
G50S2000;
G96S30M3T0202;(1个切断)
G00X12.Z1.M8;
Z-4.
G94X8.9W0.F0.1;
G00W0.5;
G1X10.F0.1;
X9.W-0.5;
X-0.2;
G00X100.Z70.M9;
T0100M05;
G00X12.W-4.1;
M99;

网友:
不用G50对刀 只用G50建立坐标系偏移 子程序就是正常的加工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