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重复定位误差找不到原因

楼主(2013-04-08):
我用的一台华中系统立加最近废了一些活。原因是机床定位有X向误差。有的活好有的不好没有规律。大约差0.3-0.5MM.请大伙分析一下。

网友:
那里有间隙
你需要打表,
找到这个间隙存在那个地方

网友:
上图片为好。

网友:
0.3-0.5MM的误差有点大了吧,会不会是工装的问题。比如,螺钉没有紧固、定位间隙过大

网友(2013-05-27):
呵呵呵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我也是,但我的是工装的问题,现在我把工装改了就好了

网友:
先检查工装,在查查X向间隙,一般在滚珠丝杠和伺服电机连接处,还有X向导轨面润滑是否流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