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缸完全伸出时没有压力~ 强退至缩回状态时又有压力!怎么回事,求教了!

楼主(2013-04-08):
液压油缸完全伸出时没有压力~ 强退至缩回状态时又有压力!怎么回事啊....
        今天 维修一台液压设备~  之前是由于设备经常性的卡阀...   清洗时发现有小铁块~  就知道是油缸内壁拉花  以致油缸内泄
行动缓慢~无压力!
      修好油缸后安装之后     发现 油缸在  按下强退(释放键)之后  有正常压力        换向前进的时候  缓慢    无压力   完全伸出之后   建立不起压力   油缸无法换向退回
   求教了!!!!

楼主:
电磁阀..溢流阀  都换过   检查过 没问题!   考虑到新油缸是否内泄~ 也做过检测     都没问题!

网友(点评):
楼主有没有检查一下泵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
哪里有卸荷

网友A:
说得不是很清楚,内泄,直接回油箱都有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得不是很清楚,内泄,直接回油箱都有可能的

油缸已经自检  确认没有内泄!  电磁阀 换过了  也不会出现内泄吧

网友:
不懂,看大神们解答

网友:
油路接反了吧

楼主:
这个问题找到了!   是之前油缸内壁拉花   残留的 铁削跑到   液压锁里去了!    之前根本不会想到有问题会与液压锁有关   没管它!
今天把阀块拆解了~  看见了  塞满了  铁屑!  换了一个新的液压锁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找到了!   是之前油缸内壁拉花   残留的 铁削跑到   液压锁里去了!    之前根本不会想到有问题会 ...

解决问题后能再回来告诉大家,君子!向您表达敬意!

网友:
支持LZ这种做法,让大家都能学习知识

网友:
换向阀电磁铁坏了,换一个或者阀再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决问题后能再回来告诉大家,君子!向您表达敬意!

谢谢..学无止境!  一起进步啊...

网友:
油缸伸出油路有泄漏,连续动作后检查邮箱液位是否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