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Solidworks设计一轴系结构,在用卡簧轴向定位时有困惑

楼主(2013-04-08):
我用Solidworks设计一轴系结构,8mm的轴,用了688轴承,688轴承的外径是16。在用卡簧轴向定位时发现轴卡会碰到轴承外圈,孔卡会碰到轴承内圈。很疑惑,感觉不应该碰到啊。

网友A:
会不会是因为轴承是非标的
但是轴承是标准的?
你理论验证了没有?

网友B:
机械机械真的机械,不能想当然的设计东东,

网友C:
有没碰到,你是怎么检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因为轴承是非标的
但是轴承是标准的?
你理论验证了没有?

轴卡会碰到轴承外圈验证了,我加了一个套然后再用卡簧卡住解决了会碰的问题。
孔卡会碰到轴承内圈只是在SOLIDWORKS的装配图中看的,轴承和卡簧都是从toolbox里调用的。
今天我把688的轴承换成了608的轴承,轴承大了,碰不到了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因为轴承是非标的
但是轴承是标准的?
你理论验证了没有?

轴卡会碰到轴承外圈验证了,我加了一个套然后再用卡簧卡住解决了会碰的问题。
孔卡会碰到轴承内圈只是在SOLIDWORKS的装配图中看的,轴承和卡簧都是从toolbox里调用的。
今天我把688的轴承换成了608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碰到,你是怎么检查的?

8的轴卡会碰到688轴承外圈实际验证了,16的孔卡会碰到688轴承内圈通过SW里在toolbox中调用零件装配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机械真的机械,不能想当然的设计东东,

当然是根据工作需要来设计了。我初出茅庐,还望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