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键经常坏

楼主(2013-04-08):
属于增速减速机,速比:1:1.8,输出轴直径100mm,单键(22x14x80),转速:2400r--3200r。 输出轴键经常坏,那位高工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
先作键的剪切和挤压强度校核计算。
强度校核计算没有问题,就查加工尺寸、形位误差和装配方面的原因。

网友:
直测,键选小了。100的轴,应该至少选用28X16的。如果需要详细分析,你提供的数据不够。承载情况,输出扭矩,配合方式等都需要提供一下。

网友:
知道什么是中国制造了,原来如此。
这增速机(不叫增速减速机)是谁家设计的,手册不会查吗?楼上说的对,100的轴,用28的键。
只有转速,没功率,怎么核算?

网友:
可能这是个“大牛”设计的,明显的地方--键小也短。如果配合不紧,正反转,强度不够,那这个键不坏就没有天理了。

网友(点评):
果然是天理昭昭,它坏了!

网友:
查手册啊

网友(2014-01-22):
可以弄个花键的

网友:
配合是不是太松了点!

网友:
小牛拉大车,不坏才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