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扁钎子有没有全自动机器生产?

楼主(2013-04-08):
这样的扁钎子有没有全自动机器生产?

网友:
可以定做,比如找我这样的

网友:
这个肯定有,目测是烧烤用的,呵呵

网友:
额,目测不过是压出个样子定位拧两转,问题不大吧

网友A:
像烧烤用的签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烧烤用的签子

嗯,是的,有没有现成的机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是的,有没有现成的机器的?

什么机器啊?

楼主:
论坛没高手知道吗?

网友:
我看似这能定做啦

网友(2013-05-29):
没有专用机,只能定做,烤羊肉串的吧?

网友(2013-06-28):
目前没有卖的,可以定做,非标的!

网友:
你能弄到的原材料是啥样的?要求的产能呢?

工序太不一样了。

能直接弄到成条的,那设备就很简单。不然,还得加冲床、去毛边。。。

可别吃两口肉,把嘴角贡献出去了。

网友:
好像很难一次做出来啊!!

网友:
这个应该是楼梯扶手的防护栅栏吧 我之前在优酷上看到有类似做的 好像是数控弯管机 折弯机之类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