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有限元分析的疑问

楼主(2013-04-09):
用UG做有限元分析和用anysis,matlab做好像完全是两个概念啊,感觉前者是在三维建模的基础上往前走了两步,后者则是各种编程,解矩阵,难了不是一点点啊,是不是UG 把编程解矩阵等等过程模块化了?这种理解对不对?而且这样比较的话,ansys,matlab在有限元分析上如此繁琐,没有什么竞争力啊,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用呢?有概念错误的地方 请各位大侠指正,赐教!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没用过UG的有限元。SW的多一些。matlab也在大学毕业后让我淘汰了,现在再用maple

网友:
matlab是设计计算,通过计算确定产品结构,UG和ansys是设计验证,对设计计算的结果即产品结构进行验证,这是设计的两个阶段。

网友:
UG是综合性三维机械设计软件,CAE(即NX Nastran)是它一个应用模块,原程序来源于世界著名CAE专业软件MSC Nastran,是在三维建模的基础上运用。ansys与NX Nastran是相类似的软件,MATLAB是数学型计算软件也可作有限元分析研究,与前两款软件在使用上可能有较大的差别。

网友:
正准备学习有限元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