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1432B外圆磨床,求高手进来帮帮我

楼主(2013-04-09):
我这里现在又一台M1432B的外圆磨床,是上海机床厂的,现在我这台机床头架内部是轴瓦结构的,是否可以改成轴承结构的,轴瓦结构和轴承结构有什么区别?精度上是轴瓦高还是轴承高呢?

网友A:
外圆磨只能改液体静压轴承,因为轴承承载力不高不能使用

网友:
精度不能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圆磨只能改液体静压轴承,因为轴承承载力不高不能使用

我这里砂轮主轴已经改动静压的轴承了,头架这里是轴瓦结构的,我多装卡盘加工工件,加工圆度不好,有人建议我改装成轴承结构的,具体该什么轴承结构他他也说不清楚,只是说他以前的厂家是这么改的,头架这里也能改静压轴承么?好不好改呢?麻烦大侠帮帮我。

网友:
头架可以改的就像车床主轴结构一样,你可以把轴瓦修复比较简单

网友:
没必要该,刮瓦修一下就好了

网友A:
上海机床的头架的主轴间隙要操作人自己调的,调的不好就磨不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海机床的头架的主轴间隙要操作人自己调的,调的不好就磨不圆的

哦,这样啊,我再让机修工给弄弄看看吧,谢谢您了

网友(2013-11-27):
轴承结构的好像精度也不是很高吧,而且易磨损,可以考虑改成动静压结构

网友(2014-01-10):
应该是锥度轴瓦,轴瓦精度应该会比滚动轴承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