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用CAD绘总装图时,两个工件有表面接解,工件是否都要建成块?

楼主(2013-04-09):
各位大师小弟想问下,在用CAD绘总装图时,两个工件有表面接解,那么我们在绘图中是否要把那条公共线绘两次?总装图中的工件是否都要建成块会好点呢?

网友A:
。。我老土了。什么是表面接解?你都总装了,难道要一条条线画吗?必然是能做块的做块啊。最多做了块,需要改的时候炸开。

网友(点评):
大侠,不用炸开,直接在位编辑块就好,炸开后再修改就麻烦了。

网友(点评):
大侠最近好活跃啊,好多地方都有脚印。

网友(点评):
呵呵,赚点积分而已。另外,不炸,有些剖切视图很难表达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老土了。什么是表面接解?你都总装了,难道要一条条线画吗?必然是能做块的做块啊。最多做了块,需要 ...

谢谢大侠,我明白了,

网友:
表面接触,当然画一条线了,现实中看也是一条线,但俩零件接触时,剖面线的方向要有不同,以示区别。

网友(点评):
你真强,这样也能看明白。我看了半天不知道接解是啥。

网友(点评):
你不说我还没注意那是个“解”字。

网友:
建块不容易乱些。

网友:
建议弄成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