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1:10是表示哪个边跟哪个边的比例?

楼主(2013-04-09):
如图,这个1:10是表示哪个边跟哪个边的比例

网友:
看这意思像竖直边比水平边。坑爹的标注。最好拿相关图对照一下,比如和这个件配合的零件对照一下。如果是回转件,一般是轴向长比径向长。

网友:
哪边长哪边就是10,短的是1。

网友(点评):
只能用俩字表达:佩服。不过,万一画图的不按比例,不标尺寸咋整。

网友(点评):
那就把画图的拖出去打一顿

网友A:
图也不全,是不是1:10的锥度

网友(点评):
明显是1:10的斜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也不全,是不是1:10的锥度

是斜度

网友:
看不懂,挺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