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主轴转速不稳定,什么原因?

楼主(2013-04-09):
数控车床主轴转速不稳定,什么原因?加工工件车端面时主轴转速时快时慢,请大侠们指点指点

网友:
一般是编码器坏了,把编码器线拆了,直接加工端面,如果正常,换编码器。如果仍有问题,那么接着拆变频器的线,然后直接加工,看有没有问题,如果正常就是变频器坏了;如果仍不正常那就找电机和连接处的问题了。

网友:
是不是系统的恒线速功能的缘故?

网友:
看控制器说明,看有没有防共振主轴自动变速功能,我以前记得有的控制器有这个功能。不知道你的主轴转速变化大不大,这个功能在转速变化上应该很小的。

网友(2013-05-27):
呵呵呵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你用的是无极调速还是有档调速

网友:
个人觉得变频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