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六角螺丝柱形沉头孔,标注疑问

楼主(2013-04-09):
如图,红圈中的内六角螺丝柱形沉头孔标注,本来沉头以内是带螺纹的孔,但是标注的是那边是Φ8,为了区别是螺纹,我就把它标为M8,实在没辙,不知道加工的人能看懂否?
试问下次遇到这样的,该怎么标注呢?

网友A:
建议标注到右图上。省去汉字,清晰明确。没必要这么写。除非你不能提供右图的时候。

网友:
很好,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标注到右图上。省去汉字,清晰明确。没必要这么写。除非你不能提供右图的时候。

但是那个是个螺丝孔,我怕加工成螺栓孔

网友(点评):
我又(**&^OUT了,螺丝孔和螺栓孔有什么区别?难道螺栓孔不标注M8吗?

网友(点评):
这年头怎么冒出来这么多新词,螺纹孔分出螺栓孔和螺丝孔来了。而且为了区分,还不能再剖切视图表示。

网友(点评):
直接在右图上标注就好了,我们公司的油管挂侧孔沉头螺纹孔就是标在一起的,工人能看懂

网友:
中心位置只有一个孔,应该可以看懂。

网友:
是螺纹孔就标注M8,这有什么疑问?没搞明白。
如果是螺纹孔,右边的剖视图怎么看起来是个光孔?

网友(点评):
问题还有呢,贯穿。。。什么是贯穿。我只听说过通孔。

网友(点评):
20孔,中心标注100后,居然要表27.5,非对称?楼主大一新生?

网友(点评):
那个应该不是光孔,估计是图太小看不清的缘故,我们公司也有类似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那个是个螺丝孔,我怕加工成螺栓孔

以下图片截取去机械设计手册简化标准。

网友(点评):
对的啦, Φ6.4就是表面内螺纹孔的外径,谢谢大侠

网友:
我有一种智商被侮辱的感觉。楼主你给我看清楚了。图例中是光孔,不是螺纹孔。6.4也不是螺纹内径,就是光孔直径。这就是一个例子,告诉你左边的标注形式可以简化为右边的。
我勒个去。你现在这水平还要画图让工人加工?你这不是找骂娘就是找出事呢。我太高估你了。

网友(点评):
你在日企干过估计就会知道"贯穿"这词了,还有关于非旋转体中心对称的标法。上图没中心线 你以为27.5不标合理么?

网友(点评):
清醒点,这里是中国。用的不是日标,是国标。 非旋转体可以不按对称标,但是仍需统一。76,155,82可以当作中心对称,100为什么要特殊?您有解释?不想过多评价这个图,整张图除了表达画图人的思维混乱,没别的。

网友(点评):
另外,我可以断定,这图是三维软件绘制模型后生成的二维图。所以右图的螺纹孔是光的。原因是装饰螺纹线的添加问题。你所说的没有中心线不是没有,而是系统自动添加的是圆孔中心线,不手动添加不会有对称中心线。

网友(点评):
你还是没明白我的意思。你说要做中心对称的尺寸都没问题。但是要拉一条中心线出来 而图中没有。所以我的意思是你要点评LZ 表达了自己意思但也要考虑新人能否立即搞懂 而不是只知其然。

网友(点评):
至于"贯穿",有国家用就说明其道理。所以 在见过后 也不需要一味否定

网友(点评):
这个怎么说呢。应该是你没明白我的立场。首先,我不是在教楼主怎么画图,也不是在给他改图。我评价和教导的是楼主的螺纹孔标注办法。其他的纯属发泄。

网友(点评):
另外,关于“贯穿”。我不知道你用不用SW。用SW的人很注意这个词。原因很简单,贯穿会打通所有面,不会在半路停止。这么说你明白我为什么较真这个词了吧。

网友:
M8螺钉头多大知道不

网友(点评):
还没注意他这点呢,不用想了,12肯定小了。

网友:
楼主你标的没问题。技师连M8都看成Φ8,那也没辙,你标成Φ8还会给你看成M8呢。

网友(点评):
他标注的不清楚,右侧没有画出螺纹孔。而且M8内六角沉头怎么也得14左右吧

网友(点评):
他标注的不清楚,右侧没有画出螺纹孔。而且M8内六角沉头怎么也得14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