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产品激光切割怎么加工

楼主(2013-04-09):
该产品有1000个数量,激光切割好加工吗,里面的16个小孔。

网友:
没问题的,比较快。

网友:
这个没问题的

网友:
车完去割,没问题的。

网友:
感觉结构上会变形很厉害,切割造成的应力。建议先初加工坯料,再进行切割或者冲压,然后精加工

网友:
应该先加工掉沉台  在进行切割或冲压 精度要求高的话 留量精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