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磷化可以用什么来代替

楼主(2013-04-09):
我们公司有个零件差不多四米长,以前烤漆前都要磷化,但是现在找的供应商都没有磷化的能力。问问懂这个行业的社友,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代替磷化,或有什么办法不磷化,也可使烤漆后保证不回暴漆。谢谢大家!

网友A:
1.有条件的话可以喷砂
2.可以用专用磷化药水,表面用刷子刷一下过40分钟左右清理一下,不用泡在池子里面,也可以起到磷化作用,我们有成功案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有条件的话可以喷砂
2.可以用专用磷化药水,表面用刷子刷一下过40分钟左右清理一下,不用泡在池子里面, ...

效果怎么样啊。时间久了会不会暴漆呀,如果发往海外的设备,会不会受海上气候而暴漆了?这种专用磷化药水在市场上好买不?

网友B:
      百度了一下,好像磷化主要是防腐和给喷的漆提供好的附着力。如果是这样的话,可以推荐你一个工艺,叫“热喷锌”,喷锌前厂家会将工件喷砂处理,然后喷锌,处理完后表面粗糙磨砂感强,油漆在上面有很强的附着力。
    但不能镀锌,镀锌后表面很光滑,喷漆后附着力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度了一下,好像磷化主要是防腐和给喷的漆提供好的附着力。如果是这样的话,可以推荐你一个工艺,叫 ...

这倒是个好办法。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好不好实现,成本如可。

网友(点评):
这个委实不知。

网友:
清洗就可以了,专门卖喷涂前处理的清洗液。

网友:
我们也遇到类似问题,表面防锈不好处理,还不能是油性的,如制动盘的刹车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效果怎么样啊。时间久了会不会暴漆呀,如果发往海外的设备,会不会受海上气候而暴漆了?这种专用磷化药水 ...

不会暴漆,我们很多大机柜都是这样做的,百格测试没有问题,终端客户使用多年未反馈质量问题。
可以在市场上买到。

网友(2014-01-22):
您好,关于您公司产品出现的问题主要是由于磷化膜粗糙,对基材结合力不强,高温烘烤,热胀冷缩,更容易产生爆漆的影响,必须将磷化膜的外观1000倍放大做到粒状结晶才可以,或者使用市场上新推出的无磷硅烷皮膜,我认识一个朋友,专门做这个的,效果不错,你可以联系联系18655356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