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车钢丝绳过火后失效

楼主(2013-04-09):
车间行车起吊钢丝绳不慎过火,按标准予以报废。
为什么要报废?还不是很明白,退火了么?
火沿着钢丝绳往上烧,也就几分钟就灭了。

网友A:
估计不是退火了,是空气淬硬了吧。再用容易断裂了。
没啥依据啊。坐等楼下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不是退火了,是空气淬硬了吧。再用容易断裂了。
没啥依据啊。坐等楼下判断

空淬?我觉得不像。
1. 明火的温度有那么高么?
2. 相变也需要时间啊。

网友(点评):
说不好,毕竟钢丝绳是由一根根细丝拧成的,很难说烧过以后如何。特别是这玩艺一天破损率超过规定就不能继续使用。所以可能跟这个有关吧。火焰温度一般最低就425度,如果到樱桃红色就750度了。不好讲啊。

网友(点评):
你如果看见蓝火那就过千度了。钢丝绳那种细丝,估计几秒就变晶相了吧。

网友(点评):
蓝火是没有的,就是工人在下面烧东西,不小心就把钢丝绳点着了,火一路往上烧。起吊钢丝绳安全第一,报废能理解,只是想知道下原因。

网友(点评):
...万幸啊,这得亏烧的是钢丝绳,要是油绳事大了估计。

网友B:
钢丝绳过火后,钢丝绳表面应该可以达到摄氏500来度!火灭了就暴露在空气中空空冷!会造成晶粒粗大。表面冷热收缩不均又要造成钢丝表面存在残余热应力!晶粒粗大造成钢丝力学性能下降,残余应力会形成微裂纹,影响钢丝疲劳强度!所以就要换钢绳了

网友(点评):
谢大侠高见!

网友:
不想出事就换吧,安全第一

网友(点评):
一开始就说报废了,只是想知道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钢丝绳过火后,钢丝绳表面应该可以达到摄氏500来度!火灭了就暴露在空气中空空冷!会造成晶粒粗大。表面冷热 ...

谦虚了

网友:
车间里安全第一啊

网友(2013-05-25):
4楼说的有道理。宏观为假,微观为真。表面上看没什么,但那不过是表象,微观组织发生的改变才是真相。

网友:
制造钢丝绳的钢丝是经过冷拔的,冷拔后,加工硬化,导致强度增加,所以钢丝绳才具有要求的强度。火烧过之后,相当于对钢丝进行了回火,降低了加工硬化程度,钢丝强度降低,钢丝绳性能必然下降。

网友(2013-07-19):
钢丝绳芯部一般是有一根油绳的,钢丝绳在受力的情况下油绳会有少量的油来润滑钢丝的,一个是防锈另外是减少磨损(摩擦),不受力的时候油会被吸回到油绳里,油绳其实对于设计和实用来说是有很多的好处的,缓冲、防锈、减磨、增加寿命等。因为有油绳火会一直沿着钢丝绳往上窜的,新的钢丝绳会有更多的油。关于你问的问题,我是感觉要现场分析才可以得到答案,建议一:如果是5T以下的(半门机、单梁行车、电动葫芦等)我个人感觉可以继续使用。建议二:如果是10T-32T之间的,一个是把钢丝绳拆下来换一个头,让受过伤的位置改变一些,每天勤检查就好,如果半个月下来没有问题那是最好(没有断股断丝),记住千万不能超载起吊。一般行车制造厂家在选用钢丝绳的时候,会有一个安全系数的(一般可以超载15%左右),所以你现在的钢丝绳只要不超载应该没有大问题(一般钢丝绳在疲劳之前会有一个前兆的,比如断股断丝,记得要勤检查),当然一个月以后要是有断丝断股,那必须更换。希望我的建议不晚,希望可以有用

网友(2013-11-26):
10楼的,从技术角度来说也许你是对的,但是对于行车来说,就不能这么做了。
拿我们公司来说:我们是冶金公司,只要是起重设备(含电葫芦)都按特种设备在当地的质量技术监督局办手续,而且人员上岗前都是要经过培训之后才会上岗。
麻芯的作用是储存润滑油,使钢丝绳表面的油达到持久的补充,使钢丝绳长久耐用。对于经常处于运动状态的钢丝绳涂油,是必不可少的。新钢丝绳麻芯一般含有12%~15%的油脂,而过火部位的钢丝绳仅含5%以下的油脂。再加上钢丝加热之后发生的变化,出于安全原因,必须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