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41和G42

楼主(2013-04-09):
什么情况下才会用到G42和G41,为什么不可以在在测量后进行刀补?

网友:
。。。刀具中心和切割面差一个刀具半径,加上刀具磨损所以要加刀补 LZ不是学机械的吧

网友A:
G41/G42是双轴联动时补偿刀尖圆弧半径误差用的。测量后改刀补那是对刀的误差以及刀具磨损造成的。两个不是一个概念。

网友B:
这个问题 只能建议你好好看看机床说明书 这是新手最基本的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G41/G42是双轴联动时补偿刀尖圆弧半径误差用的。测量后改刀补那是对刀的误差以及刀具磨损造成的。两个不是一 ...

精车刀存在补偿吗?补偿应该是手工刀吧?

网友(点评):
刀尖R补偿一般针对数控刀具,手工刀具你能磨出标准的R当然也成。除非你的刀尖是绝对尖的(理论上可能)不然走插补必须要用刀尖圆弧半径补偿,不然就得在程序和刀补里不断的人为的凑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 只能建议你好好看看机床说明书 这是新手最基本的教程

要是能看懂了,我还需要问你们干嘛,,

楼主:
专家在哪里哟

网友:
很中肯的告诉你看看说明书 可看你说话里怎么还带着刺  这个要是没看懂只能说明你不适合做数控  改行吧  继续做下去也不会有前途的  为什么没有其他人回复你?  因为这种问题别人都懒得理你  自己好好琢磨吧  想成就自己 靠的也是自己

楼主:
引用 楼主:
精车刀存在补偿吗?补偿应该是手工刀吧?

你的解释我也理解了,也解开我心中的疑问,因为实践中一直没有用到这两个代码,因为都是凭经验对刀的时候补偿。。。。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