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达到图中的铝合金表面处理?

楼主(2013-04-09):
各位大侠,
我自己做的铝合金表面,没有磨砂、没有颗粒感、手感不行,而且颜色比较暗。
如何达到图中的铝合金表面处理,颜色深、有磨砂感、颗粒感?
还有就是丝印上去,不容易掉色,如何达到好的丝印效果?
铝合金的话,要用哪个系列的处理起来,效果比较好?
我刚开始只是阳极氧化发黑,后来改成先喷砂再氧化发黑,效果还是不行。
求助!
谢谢!

网友A:
氟碳喷涂?

网友(点评):
我这有套PPG的样本,你要的话可以给我留你的EMAIL。(省你点积分)

网友(点评):
lmhennb@126.com 谢谢啊!

网友(点评):
喷的是特氟龙(即聚四氟乙烯)?

网友B:
表面喷细砂,然后阳极氧化黑,最后丝印,丝印后用160度烘烤20min,永不掉色,耐酒精擦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氟碳喷涂?

lmhennb@126.com
谢谢啊!

网友(点评):
稍等,30MB的文件还在上传中,完成了给你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面喷细砂,然后阳极氧化黑,最后丝印,丝印后用160度烘烤20min,永不掉色,耐酒精擦拭。

试过喷砂,但效果一般,可能要考虑换个加工商,要不要要求喷砂后的表面粗糙度?
黑色阳极氧化,一般厚度有多少,感觉很薄,容易掉皮。
铝的话,哪个系列好,6还是2?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喷砂,但效果一般,可能要考虑换个加工商,要不要要求喷砂后的表面粗糙度?
黑色阳极氧化,一般厚度 ...

氧化膜厚10um左右,附着力绝对没有问题的,我们做过很多类是产品,
砂的型号要对照产品试验下。
5系或6系都可以

网友(2013-11-11):
涨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