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6.0使用疑问求教

楼主(2013-04-09):
我的麻烦是:在Win7 64位版电脑上安装UG6.0后,绘制三维图时,出现的情况如下例,画一圆,经拉升后,呈现图形如下,在网上未查到相关解释,遂在此请教各位前辈,悉听指导,谢谢了。

网友:
估计是电脑配置太低,试试低版本的UG5.0

网友A:
显示的问题 可以刷新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的问题 可以刷新视图

接触过你说的现象,但这里不是那么回事:我保存稍复杂点的三维图文件再打开还是上面图中显示的那个样子。

网友:
你放别人电脑上去看看,如果还是这样就是软件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