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输送机是先选减速机呢还是先设计出传动链轮呢?

楼主(2013-04-09):
请问设计输送机是先选减速机呢还是先设计出传动链轮呢?如果先设计链轮要知道传动比,但减速机还没确定;如果先选减速机,但又有多种选择,只要改变两链轮的齿数又可以有不同的传动比,是先选减速机还是先确定两传动链轮齿数呢?如果有大虾能详细说下输送机的设计步骤更好,书上有,我还没找到。

网友:
想多了吧,哪有这么复杂。

网友:
如果是链条输送机的话,驱动轴的上的从动链轮一般都是23T的(要标准的铝型材配套);然后可以根据输送速度,确定驱动轴的转速,
驱动轴上的驱动链轮就可以选择较之前链轮少一点的齿数,然后减速机上的链轮齿数就再少点;
还有马达功率的选择;

楼主:
这是我问到的一个大虾的回答,不知各位觉得如何。先估计扭力,选定传动轴,在设定链轮的规格和大小,然后就可以定齿在设定链轮的规格和大小,然后就可以定齿数,然后就确定传动方式,计算出传动比来选减速机,减速机很多规格都可以实现一个传动减速机很多规格都可以实现一个传动比,所以当然要确定一个大概的传动比,然后确定好减速机的最终传动比再修正链轮的齿,要正算也要反算相互修正的,这才得出合理的一套传动机构,轴的大小和传动链的大小都要估算扭力和拉力啊,都不是硬性规定,只要在合理范围就OK ,所有设计理念都不是通过计算一次就是OK的。一条计算公式也都会有修正系数,选择减速机也是很多参考,关键是传动比和扭力,安装方便和省钱.选定后反过来看看减速机的输出轴是多大然后对比你选择的传动轴大小,相互借鉴就能得出结论.

网友:
估算关键参数,反算验证。

网友:
仅个人经验: 要知道需求速度V  在求减速比 算扭矩,链轮的一般也就为安装上必须或怎样或者增加点扭矩   为了安装方便,平皮带输送机在减速比不超过20的情况我一般选涡轮蜗杆减速机

网友:
减速的功率及转速需要根据输送机的输送量和荷载去选择的。关于链轮传动和减速机的选择,我们一般选择直联,如果非要采用链传动那就选1:1的,当然你也可以将减速机转速提高,将链传动比提高,可以适当降低减速机的成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