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这图有问题没!~ 没问题的话怎么车 求个简单点的程序

楼主(2013-04-09):
谁能告诉这图有问题没!~  没问题的话怎么车   求个简单点的程序

楼主:
有没有大神啊!~    能一次车下来,有木有可能

网友A:
尺寸是差了点,你光车尺寸还是有的,一次装夹车下来一般是不可以的。总结完毕。

网友B:
车的尺寸是全的,可以车,至于其他的可能就难了

网友:
要是棒料的话可以车好一个切一个。单件的话要车两次了,先车内孔再调头车外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的尺寸是全的,可以车,至于其他的可能就难了

给个简单的程序吧

网友:
外面是球面吗?如果是要标SR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给个简单的程序吧

圆弧起点和终点坐标是要自己计算的。

楼主:
会算就不会求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圆弧起点和终点坐标是要自己计算的。

教我怎么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教我怎么算

太麻烦的,你最好是用CAD画图标出尺寸。图也不太清,要我用笔算得个把钟头的去。

网友:
键槽尺寸公差表面粗糙度都没吧  还有螺纹孔位置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尺寸是差了点,你光车尺寸还是有的,一次装夹车下来一般是不可以的。总结完毕。

我想知道圆弧的起刀点在哪!·

网友(点评):
33平方减去12.5平方,然后开根号,就是产品最外点的Z轴坐标,X轴是12.5,直角三角形啊

网友:
用棒料车,内外车到位,割断的时候倒出另一面外圆角,内孔倒角手工去毛刺就行,圆弧坐标用CAD标出来就可以了,程序嘛,还是楼主动脑筋较好。

网友D:
典型的伸手党

网友:
尺寸都是全的啊,可以一刀下的。

网友:
给个简单的程序吧

网友:
同是进来学习下。。

楼主(2013-05-24):
引用 网友D:
典型的伸手党

CAD  用多段线画那圆弧   起刀点  可以有几何!~  别说这的那的   我发的就是个问题图

网友:
什么样的料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圆弧的起刀点在哪!·

这是2个园吧。。。。应该可以一刀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