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车加工铸钢用什么刀好?

楼主(2013-04-09):
大批量单一产品,而且有砂眼,气孔,个别的还有焊点,表面还不规则,现在用T5老是烧刀,碰见砂眼刀尖就没了,成圆的了.用yw2不耐冲击,一下就碎了, 求各位大师推荐一种刀具,另外问下,铸钢上面的焊点是用什么焊条焊的,

网友A:
用YG8或YG6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YG8或YG6刀片。

看性能都不怎么样,不知道726怎么样

网友B:
726绝对不行 韧性不够   建议还是YT5  能用多久就要看你刀具的刃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726绝对不行 韧性不够   建议还是YT5  能用多久就要看你刀具的刃磨了

刃磨应该没什么问题,老是烧刀尖,车几刀刀尖就圆了,然后碰见砂眼,刀子也 完蛋,怎么磨才能避免烧刀尖呢?

网友B:
转速稍低 进给适当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速稍低 进给适当加大

直径270,转速60.走刀0.5-1.5

网友B:
老话说  车工一把刀  建议你还是在刀具的刃磨方面下功夫吧  YT5 很适合  看你的刃磨了 再不行就请教老师傅吧  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话说  车工一把刀  建议你还是在刀具的刃磨方面下功夫吧  YT5 很适合  看你的刃磨了 再不行就请教老师傅吧 ...

不耐磨是个问题

网友B: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还是找个老师傅亲自帮你看看  车削也是门艺术  说道很多 很难说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还是找个老师傅亲自帮你看看  车削也是门艺术  说道很多 很难说明白

厂里老师傅干一辈子了,也没办法

网友C:
用点带涂层的刀片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点带涂层的刀片试试吧!

精车还行,开粗不行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精车还行,开粗不行阿

选特固克的CNMG 120412 RT  TT8125如果还崩刃就用TT8020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
你试一下钻石牌的YM201

网友:
大批量还是使用可转位刀具吧,
  株钻的不错。参数也要匹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