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偏心夹紧机构不理解这儿是什么

楼主(2013-04-09):
图示偏心夹紧机构,下边的机构很奇怪,怎么制造呢,能不能换成别的

网友A:
滚的花?还是车的成型表面和上面配合?我觉得是增加摩擦力,自锁用的。

网友B:
就是一圈圈的环槽吧,上下两个件齿互相咬合,但是可以旋转,减少了转轴承受的弯矩。
加工,车出来就好了,只是有点麻烦罢了。

网友C:
不是,偏心机构是用来夹紧的,一圈儿齿牙是用来锁紧偏心机构的。齿牙怎么加工,我也不知道,但我知道这种牙形应用普遍。比如压嵌式离合器、牙盘式工作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滚压吧

谢谢了,就像滚花一样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滚的花?还是车的成型表面和上面配合?我觉得是增加摩擦力,自锁用的。

恩,滚花的话这样看有点夸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一圈圈的环槽吧,上下两个件齿互相咬合,但是可以旋转,减少了转轴承受的弯矩。
加工,车出来就好了, ...

嗯,谢谢您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偏心机构是用来夹紧的,一圈儿齿牙是用来锁紧偏心机构的。齿牙怎么加工,我也不知道,但我知道这种牙 ...

谢谢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