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芯轴的工艺分析,毕业设计求助

楼主(2013-04-09):
我的毕业设计题目是精密芯轴的工艺分析,其中,轴的尾端有一段长4mm,直径0.39mm的圆柱,有直径是0.25mm的内孔。同轴度和圆柱度都是0.005mm。老师说这个和油喷和喷嘴类似,让我查相关资料,可是我在数据库里查不到有用的相关资料。。不知道该怎么下手,该怎么继续,大家如果有相关资料推荐给我,那真是太感谢啦。。求前辈们给我些指导教育。。

楼主:
对啦,材料是304L

网友A:
小伙儿 还挺认真   毕设都是走走形式  就算做出来了  跟实际也不接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伙儿 还挺认真   毕设都是走走形式  就算做出来了  跟实际也不接轨

求指导。。这老师挺严格的,他说他的课题都是他以前遇到过的,挺实际的,,,我们水平太低了,什么也不会;,,0.

网友B:
这个工件加工先要解决孔的加工手段,然后考虑如何保证同轴度和这0.39外圆加工方法,以及外园加工与孔加工的工序前后问题。
虽然只有4mm深,因长径比达到16,属于微小精密深孔。用刃具切削方法不太合适,要考虑用电火花、激光或电子束方法。可以以“精密小孔制作”和上面的工艺方法为关键词,用google搜索,尽可能多地搜集资料读一读,看看有哪些设备可以用。
保证同轴度的方法则比较多,最省事是穿孔设备带精密定位手段。

网友:
不锈钢毛细管的硬度分别有,软态/中硬态/全硬态不锈钢毛细管,精密光亮毛细管,毛细盘管,无缝毛细管  —  —采用由大拉小工艺,管子笔直(也可做盘管)。表面处理:抛光或光亮退火,软态、半硬态、硬态均可生产,管子公差为  ±0.02mm,管子内壁干净,外表光滑
外经0.25以上。

网友(点评):
针头就这样做的吧?不过楼主要求比这个高。

网友(点评):
没办法,楼主要找到做细微孔的机子都难,现在做设计都搞高精尖了,我那时就找个火花机,让内部人搞个装配图给我,答辩就给良好了,那老师问我自己画的?我说没有,买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工件加工先要解决孔的加工手段,然后考虑如何保证同轴度和这0.39外圆加工方法,以及外园加工与孔加工的 ...

看到您说的感觉终于有点头绪啦。。。谢谢您的帮助,,,

网友:
老师的水平都不会高,停留在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