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向阀在CAD里怎么画

楼主(2013-04-09):
镗套上有个油槽,里面应该是个单向阀,老师说我画法错了,求正确画法。

网友:
弹簧和钢球位置反了,

网友:
楼主的装配图上,这种单向阀是个市场上很容易买到的标准件,无需自己制作,用个示意图就可以,只是示意图的零件也得关系明确。
给出的图上,弹簧和钢珠的位置没有错,不过这钢珠不受限制,要掉出来的。所以是画错了。但并不是“画法”错误。
其实下面放大的小图里,还真有“画法”错误存在,单向阀下面横向大孔、竖向小孔和环形油槽结合处相贯线画错了。
还有另外的“画法”错误,如轴套里油槽的相贯线画错、轴套下面限位螺钉旋入处的螺纹线丢失、轴套孔端倒角的轮郭线没有画等。

网友(点评):
感谢师傅,又是您帮我答疑

网友:
按我的意思就不画,P&ID图里表示明白,注示里指定位置就完了。

网友:
首先表示对楼上两位大侠的佩服。另外想说,楼主应该找一下标准注法,譬如GB/T 78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