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克液压胶管的型号具体含义是什么

楼主(2013-04-09):
请问各位网友最近对于派克胶管的型号:F77C1519242424-875                F77C1515323232-4320           F7311519323232-920
不大了解请知道的朋友告知一下好吗?不甚感激。

网友:
已F7311519323232-920为例
F表示扣压式
软管型号731-32  长度920mm
接头1型号 11573-32-32
接头2型号 11973-32-32
但是你的软管型号好像有点问题,型号含义就是这样

楼主:
样本我查过可是没有F77C的含义不知道F381与F77C有什么不同

网友:
打电话直接问嘛,问别人速度快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