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CA6150如何加工出1英寸11.5牙的螺距

楼主(2013-04-09):
求教CA6150如何加工出1英寸11.5牙的螺距

网友:
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有这样了:选择2.21mm的走刀,螺纹刀进到牙型高度,一次走刀车出牙形。
相当臭的点子,愿神保佑你成功!

网友:
可以的做挂轮

楼主:
多少齿的挂轮?

楼主:
求教高手

网友:
挂轮啊!车过螺纹的应该会挂轮的,我没有在车上干过,但是我知道车间师傅们,根据螺距(英制、公制)选择相对应的参数。你对照车床参数进行挂轮换算。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楼主:
可惜我只会看车床标示牌,不会计算挂轮齿数,师傅没教,也没工具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