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弯机自行下落,怎么回事

楼主(2013-04-10):
我公司有一折弯机,有一个问一直没解决,就是自己往下落,不管通没通电都是这样。大家能帮我解决吗,谢谢

网友:
是什么机型?是凸模还是凹模还是整个折弯机自行下落?

网友(点评):
有可能是密封问题,或者电磁阀那边泄漏

网友:
阀坏了,最好能有液压原理图

楼主:
怎么上传图啊

网友A:
有液控单向阀吗

网友:
估计是阀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液控单向阀吗

有液控单向阀

网友(点评):
有液控单向阀,可以换一个液控单向阀试一下,还有液控单向阀与油缸之间是否有其他元件,还有就是油缸泄漏

网友:
看下是否液控单向阀 控制口有背压 无法完全密封处

网友:
一般是背压阀出问题

网友(2013-06-05):
叠加式液控单向阀阀有问题吧

网友:
哥哥 来张图看看啊 !有可能是背压阀

网友:
上图,液压图

网友:
油缸内漏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液压系统有问题,查看油路,电磁阀,油缸等等

网友:
求原理图,看有没有液压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