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快速检验厚度?

楼主(2013-04-10):
有一批产品,材料为sic。厚度要求4.5mm-4.6mm。怎么样快速检验?

网友A:
卡板把,C字型,线切割,外口4.6,内口4.5。

网友(点评):
可不可以给个简单的图纸。

网友:
还可以进行数据输出为Excel表格,进行SPC分析。

网友:
个人认为卡板比较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卡板把,C字型,线切割,外口4.6,内口4.5。

卡板厚2,3毫米,最好卡边是刀口。

网友:
通止规比较好

网友:
如果是测零件上下面,气动测量仪最好。可以在线测量。只管放工件,测相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