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求计算变为齿轮齿全高

楼主(2013-04-10):
因为是在外企刚接触这行业,变为齿轮齿全高都不会算,大家理解就可以了。一下为参数m=18   ,   P.A=20     ,  N.T=143  ,P.C.D=2574    , ADDENDUM MODIFI.P.C.D=2592      ,   AMOUNT OF ADDENDUM MODIFI=X.M=+9.0mm                  TRUNCATION K.M=-1.8
SPAN MEASURMENT(17T)918.99

楼主:
忘记说了,直齿轮,外齿的,插齿加工,精度要求12级,我是直接2.25*18=40.5

网友:
分长齿和短齿,不一概而论

楼主:
那个齿肯定是长齿了啊,齿顶圆2624,精度都只需要12级了,齿全高目测有40公分

楼主:
长齿的话,变为齿轮齿顶高系数还是1吗?如果是这样的,我计算的应该是正确的,但是学校没学好,感觉变为齿轮齿顶高系数应该不是1了,齿根高应该还是1.25*8计算的吧,如果齿顶高系数为1,那齿顶高就是等于模数吧

网友:
对于非标齿轮来说,齿顶高系数有的大于1,也有的小于1,测一齿根圆直径,(齿顶圆直径-齿根圆直径)/2=切齿深度,以此就可以推算出该齿轮的齿顶高系数了。

楼主:
有没有大哥哥知道的教下啊,学数控的被来测量齿了,哎术业有专攻,毕竟以前从来没搞这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