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度的计算

楼主(2013-04-10):
各位大虾,请问位置度是怎样计算的?特别是图纸要求三个基准时的计算?

网友:
到理论点空间距离*2
可以这样簡単理解

网友:
搜一下GB8069-87 位置量规
补充:不好意思没看清,还以为要做位置度检具呢。不过对位置度的理解要结合检测,这个标准帮助你理解定义还是有参考价值的。要看你图纸是孔中心的位置度还是面位置度。关于位置度的定义,找找互换性之类的书都有介绍。

网友A:
看这个有用没。

网友(点评):
PS,如果更改下载所需要的威望啊。NND,怎么改成0?

网友:
请仔细看下位置度定义就可以了

网友(2013-09-08):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有用没。

亏死了  就这个少了我8威望! 我就点了下 。。。。

网友:
想下  但积分不够  好可惜

网友:
空间三维

平面二维

可以自己做个Excel表格自动计算
二维=(SQRT(SUMSQ(x)+SUMSQ(y)))*2
三维=(SQRT(SUMSQ(x)+SUMSQ(y)+SUMSQ(z)))*2

网友(2018-08-04):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