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齿轮上的图纸P.C.D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4-10):
比如孔心距他们也标个P.C.D,齿轮的节圆直径又是P.C.D, 这是什么的英文的简写,另外求翻译下,齿轮图纸上ADDENDUM MODIFI. P.C.D是什么意思

网友:
P.C.D.是pitch circle diameter 节圆直径。 齿轮有节圆,一组圆周陈列的孔也有节圆,螺纹有节距,你要理解这个“节”(pitch)的意义。

ADDENDUM MODIFI. 是齿顶高修正或齿高变位量。

楼主:
额,谢谢了。没把节好好理解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
学习了 高手不少

网友:
P.C.D(节圆)  和 EQS(均布)经常用到的

网友:
2樓正解

网友(2013-12-23):
其实这也是我一直想问的,2楼谢了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2015-06-21):
就是请问一下,老外的锥齿轮,上面标的B/L 0053是什么意思。还有NBLP和NBLG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