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位3通电磁阀中排,中闭,中压的区别?

楼主(2013-04-10):
如题

网友:
是三位五通电磁阀吧

网友:
三位五通吧?
中央排气:中间状态时,阀门工作孔排气;
中央封闭:中间状态时,阀门工作孔封闭;
中央加压:中间状态时,阀门工作孔同时给压力。
若控制气缸,中央排气状态下活塞杆可用手拉动,气缸垂直安装活塞杆就会由于重力伸出或缩回;中央封闭的话气缸内部暂时保压,但如果密封条件不好且气缸垂直安装,一段时间后活塞杆仍会因重力伸出或缩回;中央加压的话气缸内部气压两端平衡,活塞杆无法移动。

网友(点评):
正解,SMC资料上讲的很明白。

网友:
中央排气:中间状态时,阀门工作孔排气;
中央封闭:中间状态时,阀门工作孔封闭;
中央加压:中间状态时,阀门工作孔同时给压力。
使用情况不同,根据中位状态来选择

网友:
扫盲贴啊!

楼主:
是5位3通,写错了
其实想问3种应用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