镁合金铝板怎么加工才能不变形?

楼主(2013-04-10):
把1.5mm飞面到1.2mm 怎么加工才能不变形!!!急求 fukun.li@testech.cn

网友:
镁合金铝板?
到底是铝的,还是镁的?

网友:
切削液啊

网友:
楼主
所说的镁合金铝板
就是镁铝合金

我们以前公司做过类似产品,镁棒经注塑机成型出来的
是微软平板电脑的外壳, 它的后盖厚度也刚好是1.5MM
很多地方是要加工的

这个不变形
你要看你的尺寸是多大
以前看到他们是用真空吸的

网友A:
要平的话用真空吸,没条件用双面胶贴,冷却一定要好,不要让工件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平的话用真空吸,没条件用双面胶贴,冷却一定要好,不要让工件发热。

我们是在加工中心上做的 双面胶贴的话怎么上切削液?

网友:
喷雾风冷也可。切削量小一些。

楼主:
130*160*1.5  加工为1.2mm 现在还在试验中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