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内球面大小怎么测量呀!

楼主(2013-04-10):
内球面大小怎么测量!

网友:
刚才网络升级内容发错了,不好意思。
你这个测量还真不简单呢,看图纸比例厚度也就8mm左右,弧面短对测量结果影响很大。
而且公差才0.01,三坐标测量供采点的面越短,测量越不准。
做专用检具的话,间接测量机构布置空间太紧张,距离近测量误差也比较大。

网友A:
回答问题居然也乌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答问题居然也乌龙啊^*^

刚才同时打开两个网页,回复时提示在升级。
过了一会再试的时候,直接把那个简单问题的答案粘上去了。
这个比较麻烦的还没想好怎么回答,刷新网页才发现第一次发到这里来了。
真是不好意思啊。

网友(点评):
内槽卡百分表可以吗?

网友B:
拿内径百分表或内径千分表打。

网友(点评):
忘了说,多测几个点。

网友(点评):
内径表是量不了的,因为你无法确定把测杆放置在通过球心的那个平面,做一个定位装置,其带来高度方向的测量误差恐怕都不止一丝

网友(点评):
的确如此,想的太简单了。

网友C:
用轮廓仪一下就搞定,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拿内径百分表或内径千分表打。

不过你的建议倒是给我一个提示,不一定非要固定测量平面。
可以像你说的那样,多测几个截面,取最大值。
前提是工件要定心固定,测量机构(三点式或者两点式)可以在定心轴里滑动。标准件可以做成环槽状(具体工艺优化没有细想)。用标准件校正表调零后,先用心轴(涨轴)定心,推动测量构件在心轴内滑动找到最大点即可。
补充:内槽卡和内径表面临一样的问题,因为它们检测的剖面是直线,而这个工件剖面是圆弧,同样需要先确保一个方向是调平的,我画的方案就是用涨轴先把工件轴线那个方向定死,再找最高点。零件配合精度有保证应该能达到要求。

网友(点评):
说实话检具做法也简单,内径表两头搞成球状就可以了,但测0.01的自己做很难。

网友(点评):
恩,测头做成球头也可以,标准件直接用校表环规就可以。应付这种0.01的公差,测头制作成本有点高啊(需要耐磨),而且不同的人测量一致性不好保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拿内径百分表或内径千分表打。

可以定制OD规,像马尔那样两瓣的弹性体测头。

网友(点评):
内槽卡百分表,直接测,没试过。

楼主:
不好意思!补充一下!!

楼主:
补充一下!

网友:
没有把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轮廓仪一下就搞定,哈哈哈

哪里有轮廓仪卖呀?精度怎么样!

网友(点评):
很贵,50万左右,精度0.0001

楼主:
引用 楼主:
哪里有轮廓仪卖呀?精度怎么样!

用不起呀

网友(点评):
用一颗小钢球放在滚道里,再用u级的千分尺测量钢球到外壳的壁厚,再计算一下就知道内径了,可以在线测量的

网友(点评):
貌似壁厚的公差没有要求,这样测没基准吧。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2013-08-16):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6193

网友:
三爪内径千分尺:通过旋转螺旋体或移动锥体的测量仪器,能使三个测量爪作径向位移,使其与被测球内孔接触到最大值,对球内孔尺寸直接读数。 它的精度为0.005mm。

网友:
找制作内静千分表的企业制作专用测量仪,应该价格不会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