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切割这种金属块?请进

楼主(2013-04-10):
有比较准确的切割如图所示的金属块吗?就一个斜面,不是竖直的面,,切掉。  美观要求,,要准

电锯样的机床有没有,,或者有什么其他的方法。  是一个铝金属块。

补充内容 (2013-4-11 11:03):
那个金属小块要保留的,,只是宽度为2MM左右的材料去除。。还有啊,,铝合金之间用什么胶水粘接较好,没有耐热,水之类要求,,

网友A:
多大?小的话直接铣床洗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小的话直接铣床洗掉

能定位吗,,有两个斜度的

网友(点评):
搞个夹具不就可以了,两个角度由夹具定位,OK的,很快,但不知道你这方块多大。

网友B:
做一个夹具,让两个所要求的面玻对刀具

网友:
合金圆盘锯!可以快速准确的切掉!铣的话太浪费材料了!

网友:
小家具是个理想方法

楼主:
引用 楼主:
能定位吗,,有两个斜度的

嗯,,这个方案好啊,就是铣掉了,那块就没了,,我还想保留那一小块的。这样的话只能另作一块补上。好像只能这样了。

网友(点评):
想保留小的话,可以采用锯床或线切割,锯床要做夹具麻烦,直接拿到线切割半个小时就ok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能定位吗,,有两个斜度的

大小是100*50*20    ( MM),很小的,,就一包香烟盒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一个夹具,让两个所要求的面玻对刀具

嗯,,简单实用的方法

网友:
线切割吧,做个小夹具